Y460 KL2A 亮机两分钟掉电一例

楼主(2014-06-21):
MB_DATA异常图

MB_DATA正常图

哪里坏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I2C的异常状态,以便区别(受人之鱼不如受人之渔 )。这就是本帖要传达的信息。

细心 3.3V不饱满 这都被抓到 关键是亮机俩分钟掉电怎么会想到那里去的

网友:
这个啥问题啊 、??

网友:
楼主不说清楚晕倒啊

网友(点评):
示波器的波形不对。。。

网友:
BIOS 问题么?还是再考我们这些看不懂波形的人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啥意思呀?真没有看懂……

网友:
3.3v
滤波不良吗?

网友:
时钟问题导致的

网友:
两个波形的频率不一样。。上面那个有故障的相位也滞后了。。。。

网友:
论秀示波器的10086种方式

网友:
想说明什么呢

网友:
也比说明都是什么现象

网友:
这机子广达代工的查查温控

网友:
是什么导致不正常的才重要。

网友:
修板子就是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呵呵。。。不写清楚点,,不会看示波器的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个波形是代表什么呢....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网友A:
MB_DATA是不是温控芯片的I2C总线的数据线,看波形应该是下拉不到位,但是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此脚阻值不对还是什么

网友:
两个波形的频率不一样。。上面那个有故障的相位也滞后了。

网友:
还没有学示波器的表示看不懂。慢慢学吧。

网友:
到底是怎么修好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_DATA是不是温控芯片的I2C总线的数据线,看波形应该是下拉不到位,但是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此脚阻值 ...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
此帖楼主志在炫耀示波器  鉴定完毕

网友:
这两个是哪里的信号,主楼主明示啊

网友:
你就放2个波出来 你以为都和你一样是高手啊,

网友:
示波器果然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