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下到底是不是bios问题

楼主(2014-06-21):
我这有台V460 PCH刷了三种bios 一种一切正常 关机不掉电 一种能关机 但是过一会死机 一种能关机 不死机  用一会卡机 这是bios问题么

补充内容 (2014-7-11 20:00):
补充一下 这个机子不是硬盘 不是bios是显卡供电滤波不良

补充内容 (2014-9-23 11:49):
忘记说了  这个机子是显卡问题 换了显卡就好

网友:
说一下 维修的问题是死机

网友:
不一定是的,想想其它地方的

网友:
我再刷一对试试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觉得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像死机  一般情况下跟BIOS没关系

网友:
EC BIOS问题

网友:
那个也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死机  一般情况下跟BIOS没关系

感谢 我这个显卡温度也很高 80度

网友:
换个CPU 试一下

网友:
一般不是BIOS 的事

网友:
死机一般都不是BIOS问题,BIOS问题一般不会造成死机的现象

网友:
这个跟BIOS关系不大。。还是看下温度这些是否正常吧。。

网友:
飘过。。。这个机子散热器坏的老多。。

网友B:
是不是散热问题啊,清理下看看?

网友C:
刷一个关机后掉电的BIOS上去,死机你查查硬盘有没有坏道,温度高不高,适配器输出是否稳定,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换过了 硬盘扫过了是好的 没想到的是  用他硬盘重做个系统开机一会显卡80度暴卡  换个硬盘压力测试10分钟74度 还在测试  一切正常 *脏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一个关机后掉电的BIOS上去,死机你查查硬盘有没有坏道,温度高不高,适配器输出是否稳定,换个内存试试

硬盘扫过了是好的 没想到的是  用他硬盘重做个系统开机一会显卡80度暴卡  换个硬盘压力测试10分钟74度 还在测试  一切正常 *脏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散热问题啊,清理下看看?

硬盘扫过了是好的 没想到的是  用他硬盘重做个系统开机一会显卡80度暴卡  换个硬盘压力测试10分钟74度 还在测试  一切正常 *脏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硬盘扫过了是好的 没想到的是  用他硬盘重做个系统开机一会显卡80度暴卡  换个硬盘压力测试10分钟74度 还 ...

既然换个硬盘一切正常那就给他换硬盘咯,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非要挑战自己的话建议先确定散热和供电良好,在换系统和刷BIOS,见过一个机子(型号忘了)原版系统是V换成WIN7后显卡温度超高,死机掉电,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换个硬盘一切正常那就给他换硬盘咯,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非要挑战自己的话建议先确定散热和供电 ...

电子产品的问题真MD奇葩

网友:
不行就搞桥

网友:
再刷个BIOS试试吧,刷B460的就行,EC bios  如果都不行就换U试试吧,U坏什么奇葩问题都有

网友:
既然第一种好的就可以啊,你的问题应该是死机吧?清灰用测机硬盘做个系统试试,不行换个内存,再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死机要说的清楚些么,具体是是什么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