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不触发怪事

楼主(2014-06-21):
昨天接了一台dell1440的机器,现象0.02待机不触发,拆机一看,用的是51125系统供电芯片,测量电感没有35伏,开图纸51125条件满足有线性电压,35伏开启信号受控EC 15脚,测量15脚没有电压,测EC工作条件,供电复位均有,于是刷了个bois,刷好亮机。可是一会儿又不正常。用风枪对EC附近随便一吹,待机又正常。待机正常时电流为0.013左右,EC 15脚有3.3V高电平。不正常时电流为0.020左右,EC 15脚无电压。BOIS也在EC附近。 现在误解中。。。

网友:
前天我也修了1440,待机电流0.007安正常

网友A:
换了51125 修过一套1400 天热就是正常开机天冷就不行  就这个问题,好像51125还在在内存卡插槽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51125 修过一套1400 天热就是正常开机天冷就不行  就这个问题,好像51125还在在内存卡插槽下面

关键我这个 不是51125的问题 ,矛头指向EC,我订了个EC,准备换EC试试。

网友:
查下EC晶振

网友:
换EC试试,首先再测测EC的工作到底正常不正常,不行再刷刷BIOS试试

网友:
查下EC晶振查下EC晶振

网友B:
修好说一下 我也遇到过  没有修好  南桥都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说一下 我也遇到过  没有修好  南桥都换了

昨天下班之前修好了,AC_IN那边有个15K分压电阻阻值低了,导致电压不足不能拉低AC_IN的电压,导致EC不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昨天下班之前修好了,AC_IN那边有个15K分压电阻阻值低了,导致电压不足不能拉低AC_IN的电压,导致EC不工 ...

电阻怎么会阻值变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怎么会阻值变小了

电阻变小我也遇到过,是做工问题。正常情况下阻值是不可能变小的。但是如果电阻做出来的时候不是合格产品时间久了就会有空气,水气进去 这个都可以降低电阻的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下班之前修好了,AC_IN那边有个15K分压电阻阻值低了,导致电压不足不能拉低AC_IN的电压,导致EC不工 ...

为什么拿风枪吹一下可以用一会呢?

网友:
一般都是进水的,仔细看看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拿风枪吹一下可以用一会呢?

分压成3.3V,是经过一个场管来拉低VC_IN的,电压不足,不能使场管完全导通,用风枪一吹,场管完全导通,拉低了VC_IN了,所以就能开机了,我是这么以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