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0S 触摸板,买回来的,基本都是坏的

楼主(2014-06-21):
有谁知道HP4410S 触摸板,上面的黑芯片,取掉,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我在淘宝上买的触摸板,买了上十个,只有一个是好的,实在不敢买了,谁知道的说一下,用什么芯片可代换,把黑胶点取了,装上芯片
触摸板

网友:
没研究过,一般触摸板只换不修

网友:
是不兼容问题导致吧

网友:
淘宝上的东西有这么坑啊?
反对楼主:
5.0
超.级.版.主
反对楼主:

网友:
一般触摸板问题 都是推荐外接鼠标 好用多了 又便宜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么坑的事

网友:
一般不会吧

网友:
淘宝有给你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