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56E 奇怪问题

楼主(2014-06-21):
昨天接到一台U56E 同行的  说是不充电 我试了下 什么都  正常 不充电 机留下了 没事了测了下 发现充放电芯片有问题 各个脚电压偏低 就换了  一测 充电了!开机试试 不开机了!把电池拿掉  能开机  求助各位大大 谁遇到这情况过  单插电源 能开机   单插电池 不能开机  插上电源电池 能充电不能开机   {之前是可以用电池开机的}  或者有图纸的大大麻烦给个 10不成敬意

网友A:
保护隔离还有短路啊   打下阻值

网友B:
没遇到过,也许是保护隔离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还有短路啊   打下阻值

没问题哦 已经打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也许是保护隔离管坏了

为什么关保护隔离事?

网友:
看SMB0_CLK  SMB0_DAT  是否3V电压,BAT1_IN_OC#是否是低电平,不行就把PD6001拆了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