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TM-P21(MS-7529) 开机不久自动关机

楼主(2014-06-21):
求助各位大大,我的主板是V星.CPU5300. XP系统
5月的时候试过用一会之后自动断电关机.我拆了吹尘之后用了一个月.6月又开始断电关机了.送去修换了个5800CPU.第二天又断电关机.鲁大师的温度全都稳定在绿色状态.
机子有时能用1小时才自己灭掉.有时才几分钟.
机子不正常关机再开的时候会自己进行那个什么读秒的修复.有时候能修复完正常开机用上一会又关掉.有时候连修复都没完又自己灭了.
刚开机的时候电源风扇正常运转.CPU风扇运转.独立显卡运转.
求各位大侠指点.我的机子是怎么了???

网友:
先检测一下各大供电的电容是否有漏液情况。

网友:
也可以先换个功率大的电源试一试。

网友:
还是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之前维修的时候似乎有换过对方的电源试过.好像也关机.
不知道能不能找修家电的地方测电容?我这小地方.没找到哪里有转修主板的.电脑店的也是寄出去.
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