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大板小修一例

楼主(2014-06-21):
主板型号 GA-EP43T-S3L  不多说上图
故障
跑C1C1 几秒之后掉电重启 技嘉档内存 通病多多 嘿嘿 拿起镊子 1、8脚
夹一夹还是不行清COMS 换了内存还是一样那就查查你的条件是否都满足吧
主供电

负载供电

基准电压

SPD供电

都正常看来问题是出在系统管理上面了 我们来看一下
时钟 SMBCLK

数据 SMBDATA

只有1.6v 了 看来是什么拉低它了 或者上拉电阻 坏了 无图纸
  哎 直接飞跟线吧 试试看
把电源上的3.3V 弄上去结果不行 !压根就不跑码了
怎么回事 最后一想,这个是信号
果断 电源板上找个 1K的电阻 做上拉
开机 顺利跑马

虽然是小问题 但发帖也不容易  各位看官加点分吧!
你们的加分是俺以后发帖的动力!!

网友:
我没修过台机主板

网友:
向高人学习,不失为经典案例

网友:
被什么拉低了,不用找一下吗?

网友:
高手高手啊。。。。当时到实际自己操作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网友:
学习了,实践中的经验呀。

网友:
很给力

网友:
经验最重要!
楼主真牛逼

网友A:
呵呵,都很喜欢直接秒杀方式啊,还查一查好,

我跑了 到内存槽里面 没法继续了 也没有图纸只有这样干了

网友:
牛B轰轰 ,飞线都飞得这么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都很喜欢直接秒杀方式啊,还查一查好,

是的,这总线都是有上拉的,跑一下也能找到。

网友:
光测内存槽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没有图纸的话是不是通用的。我一般测下各个供电都正常后就没折了。信号怎么判断啊

网友B:
楼主,1K的电阻装在哪里啊?怎么没有看见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这种处理方式可以借鉴,总之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1K的电阻装在哪里啊?怎么没有看见

线上 有三个点是不  中间 你仔细的看 是色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1K的电阻装在哪里啊?怎么没有看见

应该是在那条线的中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上 有三个点是不  中间 你仔细的看 是色环电阻

哈哈,终于看到了。我昨天也修了一块杂牌G41,也是没有电路图,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一个内存槽SPD有3.3V,一个内存槽只有1.8V,我也是和你一样飞线解决了。可真是缘分啊!!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出问题导致的 不过内存 还真是很常见

网友:
难怪我之前也有直接飞线拉3.3V  不亮机 最后放弃了   想不到还要接个电阻  唉  ~~~~~~又领悟了一招。。。感 谢楼主哈

网友: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做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问题呢,能找到问题点是最好的了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出问题的。。还不少啊。。。   接个电阻做上拉。是减少电流的作用吗???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了 数据 SMBDATA 电压被拉低,解决的办法又很多,都可以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
用细线飞好像更美观把。。。

就是啊,又不是供电,飞那么粗

网友:
楼主真高人 啊

网友:
又是个 内存总线3.3V电路问题。 。。 。。。。   加油

网友:
楼主修此板干脆利落。

网友:
还是换个排阻好一点啊。

网友:
楼主没有把原来的线切了吧!

网友:
电阻上拉,可以借鉴,楼主热熔胶粘的结实不?

网友:
我碰到几回都是系统管理总线中间断线,而且断的非常隐蔽,刮开油漆跑线慢慢找出来的,你这算运气好刚好是上拉出问题

网友:
我正缺呢  多谢了

网友:
其它内存槽试过没有,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网友:
相当牛啊老兄

网友:
原理强大就行,分析的多好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去找别的系统总线,像时钟的啊,PCIE的飞线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保证每个板子都可以,因为我之前就碰到不行了的)但是那样飞线比你这个远,但是不需要用上拉电阻

网友:
高人啊
把线用细点的更美观啊

网友:
技术不错,学到不少

网友:
电阻开路了啊。

网友:
技术很精湛  但是线飞的确实不怎么美观!!

网友:
哎,遇见技嘉的板子就头痛,学习了, 谢谢。。

网友:
两个槽之间有断线吧

网友: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SMBDATA  SMBCLK  两脚对地阻值测过没有,是一致的吗?我也有遇到过与你一样的情况,SMBCLK实测1.6V   SMBDATA3.3V  SMBCLK对地阻值与SMBDATA不一样,也是从3.3V经电阻做信号线给SMBCLK ,还是不认内存........跑CPU ,不过内存

网友(点评):
这是桥坏了。

网友:
好像是通病刚修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