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由不通电修道到无显示

楼主(2014-06-21):
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台联想Y450,原始的故障,不触发。接上电源,待机电流为0.005,按下开关,发现电流去到0.012.由此可见。已经有触发动作,就是有电压没有出来。拆机一看,发现被搞过了,主板动过EC 、BIOS。于是找到此机的图纸,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发现SUSB#,SUSC#这两个信号 在触发后电压没有出来。(这两个在待机时低电平有效,触发后高电平有效,电压为1.8V),根据图纸,触发后是由南桥发出。果断换了南桥。按开关键,电流上去了。感觉电流跑码显示。接上屏再开没有显示。外接也没显示。插上测试卡,发现跑码到4A过后停在2A。(2A是一个通病,就是南桥外置 挡机。果断拆掉声卡。再次开机,发现测试卡跑码4A-2A-59-92。再接上屏 。还是没有显示 .刷了BIOS 、加焊过显卡。还是没有显示。至此就陷入胡同路。特在此向各位有经验的高手指教下。你们有何高见?

网友:
显卡有没有被动过...有的话建议换个显卡吧

网友:
研究中,开机后测了一下主板上屏接口的工作条件,发现少了个LCDVCC  电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917893562/QQ/WinTemp/RichOle/9H5BY_RTUA%7DN)7)[%7D%60_PKM6.jpg
这个LCDVCC 电压来源于下图

网友:
估计是被人插件了

网友:
。。我的511也没修亮。。换了SB NB 显卡,,BIOS。。好难啊。。

网友:
应该还是没跑,看看复位有不?

网友:
今天刚学完开机时序,后续内容还没学到,先顶一下,等你的故障解决了,我再来学习。

网友:
期待LZ维修结果,只知道跑码,不知道电流跑到多少,是不是显卡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
跑到92应该是显卡了

网友:
不是声卡吧  记得是个读卡器控制器

网友:
建议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同意显卡方面有点问题,查

网友:
按时序修吧。。。

网友:
我正修着一台呢也是跑92不显示。换了全新显卡还是一样。朋友研究出来了吗?研究出来就指点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