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待机时有几种电压,分别在哪里测的到

楼主(2014-06-21):
在百度上看到有1.2    1.5     3.3     1.8v,待机时有这么多个电压吗,我只知道5v和3.3v,请高手详细的说说,越详细越好

网友:
电感和大电容

网友:
主要是5VSB,其他的电压是由1117管,或1804,1805,等管降压后得到,

网友:
你说的这些都是1.2    1.5     3.3     1.8v,都是上电后才出来的电压, 5vsb 3sb都是待机电压。。。

网友:
  内存   桥   cpu   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