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300V电压慢慢消失

楼主(2014-06-21):
新手求助,一块液晶高压一体板,灯管亮一会保护灭掉。
在线测试300V电压正常。拔掉插头测试300V电压 发现是逐渐慢慢消失的 。
这个故障怎么处理啊。

PS电容 开关管都换过了(开关管附近有个二极管板子上测试短路,拿下来测试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4-6-22 08:43):
15楼补了张图

网友:
电压慢慢消失一般是那边的故障。求高手指点。本人新手 自学维修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A:
电源都断开了300V自然就慢慢降低了,先测量输出电压是否都正常,BLON信号是否正常,都正常测试灯管是否有电流异常的(单支灯管点亮后电流一般在0.6A-0.7A,电压12v的情况下),以上都正常就改通用高压板吧。这是正常的检修过程,实际操作中我会先外接灯管测试原高压板,如果正常点亮了一般都是灯管问题,如果故障依旧,也要测灯管,灯管高压板同时损坏的也不少。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本来确实是灯管和高压板同时坏的。。我在淘宝买了灯管和高压板直接代换的。坏的一体板留下来自己研究。本来无电压输出,后来修出来5V 12V输出 但是接新灯管还是一亮一灭。慢慢研究 有了这个帖子上的问题

网友:
那就是灯管问题咯

网友:
大电容本来就是慢慢放电的呀

网友(点评):
学习啊。。书上不是这么说的 蛋疼啊

网友B:
拔电 放电正常的  查查灯管 高压板 电容

网友C:
大电容放电是恶正常的,后面有负载把电压给消耗了,像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你可以先测试下灯管的好坏。

网友:
换高压条,300v慢慢消失为放电过程

网友:
电压慢慢消失可能是变压器有故障戓尖峰吸收回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都断开了300V自然就慢慢降低了,先测量输出电压是否都正常,BLON信号是否正常,都正常测试灯管是否有电 ...

输出 5V 测量4.98V  12V是12.98V 灯管是外接全新灯管测试。高压输入测滤波电容也是12.98V。如果300V慢慢消失是正常的话。那就应该是高压的问题(PS我在书本上学的 高压慢慢消失,说是电路没起震,开关管什么的有问题。加上开关管旁边一个二极管在线短路(二极管当2边测量都蜂鸣响)所以来请教师傅了。)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放电是恶正常的,后面有负载把电压给消耗了,像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你可以先 ...

输出 5V 测量4.98V  12V是12.98V 灯管是外接全新灯管测试。高压输入测滤波电容也是12.98V。如果300V慢慢消失是正常的话。那就应该是高压的问题(PS我在书本上学的 高压慢慢消失,说是电路没起震,开关管什么的有问题。加上开关管旁边一个二极管在线短路(二极管当2边测量都蜂鸣响)所以来请教师傅了。)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电 放电正常的  查查灯管 高压板 电容

输出 5V 测量4.98V  12V是12.98V 灯管是外接全新灯管测试。高压输入测滤波电容也是12.98V。如果300V慢慢消失是正常的话。那就应该是高压的问题(PS我在书本上学的 高压慢慢消失,说是电路没起震,开关管什么的有问题。加上开关管旁边一个二极管在线短路(二极管当2边测量都蜂鸣响)所以来请教师傅了。)感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都断开了300V自然就慢慢降低了,先测量输出电压是否都正常,BLON信号是否正常,都正常测试灯管是否有电 ...

能说下与开关管相连的二极管为什么在线测量短路?拆下测量不短路。。

网友:
板子补图,管子为什么测试短路。还有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说下与开关管相连的二极管为什么在线测量短路?拆下测量不短路。。

你加电测量的???加点测量肯定会短路啊 因为一加点 二极管就开始工作了,你还用二极档测量肯定是短路的

网友(点评):
断电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都断开了300V自然就慢慢降低了,先测量输出电压是否都正常,BLON信号是否正常,都正常测试灯管是否有电 ...

带不动负载 吧  换电容 光偶 431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加电测量的???加点测量肯定会短路啊 因为一加点 二极管就开始工作了,你还用二极档测量肯定是短路的

断开电源 测的短路??拆下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