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se 不触发

楼主(2014-06-21):
P5KPL-AMse  不触发  有开启电压3.3V 开机电压可拉低,强制短接电源绿线一切开常,跑线路从电源绿线跑到 IO 72脚, 直接飞线过走 ,OK 可以正常触发并显示, 交给客户后 第三天客户说拿回去是可以显示但没有任何反应,再次测机是可以触发显示但自检不过去,一直在第一画面——下了个P5KPL-AM-SE-0702BIOS刷后 一样, 换了IO 一样, 断开飞线强开还是 ,一样, 请帮忙

网友:
还是按照因特尔触发的5大条件来修吧:VCCRTC--RTCRST--32.768--3VSB--RSMRST,测试看哪个条件不正常

网友:
你现在开机自检不过,还要检查一下南北桥的供电。

网友:
你是裸板卡LOGO???尝试把所有的外设全部去掉,1394 串口芯片,网卡。

网友(2014-11-13):
是有外设卡LOGO还是裸板子卡LOGO?楼上有位说的有道理,要是裸板卡LOGO,先杀芯片再说,串口,1394、声卡,网卡一个个拆了试。

网友:
学习中,主板维修迷茫

网友:
华硕先看822排阻呗,这个是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