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06-21):
联想G31T-LM主板开机无显示.(主机型号:扬天M4600V台机电脑).
拆开主机外壳,先测量各个工作点的电压,发现3.3V=3欧,5V=2欧.可以确定主板电压有问题.然后继续测试这两个点的线路,测得IO芯片有短路.更换一个新IO.测试主板开机显示,进系统测试OK.(维修思路:外观--电压--信号-芯片),

网友:
这个板的I/O坏了,还能开机吗?

网友:
你说的什么玩意?没看懂。。。

网友:
思路是这样啊,不过发帖应该说清楚点想表达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这个的确没有看懂。。。。发现3.3V=3欧,5V=2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确没有看懂。。。。发现3.3V=3欧,5V=2欧

不好意思,时间关系没有写的很清楚。3.3v,5v电压对地阻值低阻短路,IO芯片发烫,导致主板开机无显示。

网友(点评):
对地阻值低? 前几天修的一块技嘉板,橙色对地只有16,一开始也是以为短路,搞半天没找到短路的地方,后抱死的心态,上电,没问题,可跑马》。。。。有些时候只要不是对地阻值为0.还是要灵活判断的嚰,,,

网友:
IO都短路这样了还能开机

网友(2014-11-16):
LZ有什么思路,补充一下

网友:
换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