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IOS芯片可以互换嘛

楼主(2014-06-21):
手头有一个技嘉ga-945GCM-S2L主板,BIOS芯片是25L4005AM。擦除时报错,报flash错误。想换BIOS芯片,可手上只有25L1605,不知可以换吗?

网友A:
可以换。。。小了不行。大的没事。

网友:
应该可以换的,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小了不行。大的没事。

什么是小的不行啊?是指体积还是别的。初学,见谅

网友B:
容量要一样大的,小的刷不进去,大的能刷进去,但是会不跑码的,要看你的BIOS资料是多大的,如果是1M的就选1M容易的BIOS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容量要一样大的,小的刷不进去,大的能刷进去,但是会不跑码的,要看你的BIOS资料是多大的,如果是1M的就选 ...

请问在BIOS芯片上怎么看它的容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BIOS芯片上怎么看它的容量呢?

呵呵,我基本不会看,把它放到编程器上去就能看得到了,如果你没有编程器,那就百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基本不会看,把它放到编程器上去就能看得到了,如果你没有编程器,那就百度吧

恩。我有编程器。谢谢你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