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暗屏,摇晃下电脑偶尔亮下。

楼主(2014-06-21):
海尔R410
DAOSW6MB6EO
故障:暗屏,摇晃下电脑偶尔会亮下!
一开始还以为屏线问题,打发客户走后,把AB壳干了,从插下屛线,结果你们懂的。。。
好吧,拆机,以暗屏的方案:找屏供电,屏电压开启信号,屏亮度调节(LED的屏)

+3VLCD_CON  , +3V , +VIN_BLI  GHT  19V  都正常  BL0N_CON背光开启信号为0.8V,问题就在这了。找来源
D3负极3V这是肯定有的,触发的条件之一,正极与D2正负极都是0.8V。
LVDS_BLON经过R9开启屏背光,LCD_BK是背光控制信号,经过Q1三极管来控制背光。量了下R9输入端有3。3V,Q1的2脚为低正常。这要么就是R9开路要么就是Q1挂了。拆了Q1,电压正常了。简单的维修,高手勿喷,就在点评那给点积分,多谢多谢。。。
补充下 VADJ1  是亮度调节信号,当时没测,拆了Q1上电亮后就没管了。

R410G DAOSW6MB6E0 SW6.rar

网友A:
能讲下原理不  有点看不懂

Q1有问题拉低了开启 导致暗屏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讲下原理不  有点看不懂

这要怎么讲呢,屏供电,屏背光开启,屏亮度调节这3样是暗屏要找的条件。你应该知道暗屏和黑屏的区别吧

网友:
思路还不错,也算是个秒杀了............

网友B:
这本子很不好拆装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挺清晰的

网友C:
你没测个Q1 控制脚什么电平,是不是Q1坏了。

网友D:
这个电路最后用个R3到地是啥用。

网友E:
D2两端为什么都是0.8V  很是怪异,即使q1损坏了直接接地,D2也应该是0V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最后用个R3到地是啥用。

同样询问R3 和 D2 起什么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2两端为什么都是0.8V  很是怪异,即使q1损坏了直接接地,D2也应该是0V啊

Q1不是被击穿接地那种坏,是内部出问题导致13不完全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本子很不好拆装

还好啊,拆D壳后就直接可以拆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没测个Q1 控制脚什么电平,是不是Q1坏了。

我写了啊Q1的2脚 为低 是正常的啊,为高就是不正常会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最后用个R3到地是啥用。

电容估计是起到延迟的作用,电阻的话,放电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询问R3 和 D2 起什么作用

D2是单向流通,应该是怕屛线那出现问题反而把高电压反流回去烧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Q1不是被击穿接地那种坏,是内部出问题导致13不完全相同

D2是2极管,单向导通所以两边都有电压很正常,还有那电压都是0.几以下,具体多少就没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讲下原理不  有点看不懂

谢谢了 估计是R9电阻增大 D3 D2 正极 只有0.8V 或者是Q1对地短路 拉低了电压

网友:
你们倒是给点评分啊,又不扣你们积分

网友:
秒杀 可以 路过帮顶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拆壳子摇动屏线才判定是不是屏线不稳定的问题啊!!!

网友:
能收到钱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以为是屏线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写了啊Q1的2脚 为低 是正常的啊,为高就是不正常会暗屏!

那不是Q1损坏了。

网友G:
就不能换个Q1吗,那样会背光开启过早。

网友:
学习中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问题一开始都怀疑接触不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就不能换个Q1吗,那样会背光开启过早。

补上去的没拍,而且就算不补那也是键盘上的关闭背光功能建失效而已。背光开启是电阻那路控制的

网友:
暗屏只要不是屏坏还好办。

网友H:
拆了能用么  屏幕会闪 不同步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补上去的没拍,而且就算不补那也是键盘上的关闭背光功能建失效而已。背光开启是电阻那路控制的

求指导哪里有个关闭背光功能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求指导哪里有个关闭背光功能键

键盘FN+数字有个方框打X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了能用么  屏幕会闪 不同步的吧。。。

电阻那过来的电压是一直都有稳定输出过来的,怎么会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