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4-06-21):
机型:一方正RS740M-M5主板不加电,
维修过程:测117直接对地短路,去下IO.网卡无果,摘下南桥依然,在117处3,3V烧机发现网卡右上方一电容C91短路,换下C91装上南桥后开机风扇疯转不跑吗,没有1.2V总线供电,将APM7120用TR9214代换无果,发现7脚控制有两个三极管,直接与之相连的三极管B极有0.7V电压,他足以导通拉低7脚,另一个不B极没有电压,将这个三极管CE用短线直接相连后,1.2V直接出来,开机正常。

网友:
短路的 直接用烧鸡大法,免的拆来拆去的,再拆出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