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流》《诊断卡》判断故障

楼主(2014-06-21):
初学者必读《看电流》《诊断卡》判断故障
一、正常情况下:
1、待机电流0.01A----0.03A;
按开机电流有三到四次跳变,然后亮机;
二、不正常情况下:
(一)、待机状态:
插电大电流,为主供电短路和隔离保护电路短路;
0.00A----0.01A,无待机电流。考虑保护隔离电路、待机电路(3V、5V芯片)短路;公共点短路(前级保护)。
0.06A----0.12A,待机偏高,主板有轻微短路(电容漏电、待机芯片、南桥损坏)。
0.03A----0.09A---0.03A,待机不稳定,电容漏电(裂纹);
(二)、待机正常,触发后常见的故障:
触发无反映,考虑开机电路(如EC、南桥、开关、晶振、RTC、VCC等)
触发大电流,可调电源自动保护。为CPU供电短路、损坏;
3、触发到0.35A,上电不完整。上电时序的电压未完全产生;
触发到0.6A停下,CPU电压没产生(主供电、方波、时钟、复位);
5、触发到0.8A停止,没跑CPU(检测内存条、再更换CPU试机);
6、触发只跳变一次到二次,初步认定已经跑码,主要考虑内存,排除了内存,直接考虑显卡(集成显卡考虑北桥);
触发三到四次不亮屏,外接显示器检测,不亮为显卡故障。可亮为屏供电、屏线、屏保险;
触发后,0.02A--0.046A------1.13A--1.23A等直线上升、没有跳变。为CPU空跑电流,没有工作,没有跑码;CPU没工作;CPU屏线;北桥与CPU的连接;CPU有问题;北桥不良和CPU不良;
9、触发到0.15A掉电,上电第一步就被终止保护。为供电芯片不良、后极负载短路;
触发到0.85A掉电,负载短路、不跑CPU引起、芯片虚焊引起.并口和miniPCI槽做在同一块卡上 诊断卡
注意,因为并口没有5V供电,所以USB口主要是在不拆机器的时候测量的时候,并口上跑码的时候给测试卡供电的。
测试卡上四个灯分别代表的意思:
测试卡上有4个指示灯,都是发光二极管,当有相应的信号的时候就会亮,还有就是显示代码的。
1:各个信号灯的作用:
1:一个是3.3V,这个灯亮表示3.3V,5V正常输出,这个在按下开关应该一直常亮,(除非是他的发光二极管坏了)。
2.一个是CLK 这个是时钟灯,这个灯亮表示,时钟工作正常,已经正常输出,只这个灯亮我们就认为时钟系统都正常了;但是并不代表南桥,北桥,CPU的都有时钟,比如南桥虚了,北桥虚了,CPU坐虚了,或者是从时钟到这些芯片组之间断线。
3:一个是RESET 复位灯,正常情况下按下开关,应该是闪一下,代表复位正常。如果复位灯常亮,或者是不亮,或者亮的时间比较长都说明有问题。先检查网卡,PC卡BUS,IO有没有微短路,发烫的情况下,然后就确定为南桥坏。比如X40的复位灯常亮,南桥挂。82801DBM的南桥出现这样的情况多数是南桥。也有象联想,HP,DELL这样的机器由于PC97551或PC87591虚焊也会导致复位电路工作不正常。
4.一个是FRAME 帧周期灯,这个灯亮代表从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CPU开始工作,第一步是寻址,CPU已经向北桥发出了信号,北桥也向南桥发出信号了。正常情况,应该是先闪一下,然后再不断闪几下。后面闪的几下是机器在进行自检时,CPU通过北桥传信号。如果不放内存,有时这个灯会闪一下之后常亮。
2.跑代码的意思:
1.跑00和FF比较多代表不跑码: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看一下前面的那个灯的情况了,
A.如果只有3.3V 灯亮,那我们就要先查CPU供电及南桥北桥内存的供电,以及判断南北桥,CPU及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B.如果3.3V,和CLK灯都亮,而RESET灯不亮或常亮,就说明机器没有复位,没有的原因有可能是南桥不正常,也有可能是与南桥的复位相连的外设引起的故障,一一的排除,重点从需要复位的IO,PC卡BUS,网卡,声卡查。
C.如果3.3v,  CLK,  RESET都亮,FRAME灯不亮,这种情况有一个:
就是CPU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比如南桥给北桥的复位信号或由北桥给CPU的复位信号没有,可能是北桥虚焊或CPU座虚了,也有可能是北桥引起的CPU没有办法给北桥发信号。
D.3.3V,CLK,常亮,RESET闪一下,FRAME闪一下,就说明CPU已经发出寻址了,信号到了北桥了,北桥已经向南桥发出信号了,接下来就查南桥或BIOS。只闪一下说明寻址没有完成,CPU发出信号给北桥,北桥应该给南桥,南桥再给BIOS,情况然后从BIOS调取数据后返回,到南桥,再到北桥,这个时候灯应该闪一下,到CPU,在CPU执行软启动的时候,闪还会继续闪。
E.3.3V,CLK,常亮,RESET闪一下,FRAME闪一下,继续闪的时候,机器应该跑码了。接下来可以根据代码卡的显示判断。
在看代码的时候,注意不同的BIOS跑的代码不一样。一般情况以IBM为例: (00-..85..87)..(28..38.).(4A..49. 52..69)我们分成三段,以28,38为界,如果到了28不走了,我们认为没有检测到内存,重点检查内存本身,内存接口,然后刷BIOS国产的机器BIOS坏得多,如联想,方正,最后再做北桥。如果到38的话,我们认为内存认了但没有读过去 ,检查完内存本身,内存接口,然后刷BIOS,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就确定北桥了,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话,就要分别判断一下北桥和显卡那个个机会大。
4A以后,不管是什么代码,我们都确定为显卡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先查显卡的供电,然后刷BIOS,最后先加焊显卡不行,再换显卡。
对于代码与这个不一样的,象三星,方正的机器,我们可以拨内存看代码的变化,如果代码无变化说明没有检测到内存,先测供电正常,重点检查内存本身,内存接口,然后刷BIOS,再做北桥。如果代码与之前的有变化就说明检测到内存了,我们重点检查内存本身,内存接口,然后刷BIOS,不行再确定是北桥和显卡。
备注测试卡最好与可调电源一起配合使用。

网友:
下功夫了 学习

网友:
最好还是要配备示波器来帮助测量!

网友:
听说有两个FRAME波形很重要,请问它们各自点哪里测量?

网友:
这个好像论坛以前有上传个的这方面资料。

网友:
是不是培训的内容???

网友:
不是每一条都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