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楼主(2014-06-21):
机型现象:华硕K52J本客户介绍是开机时间长自动黑屏但不关机,并且不能同时用电池和电源,但后来时却是加点不亮,电流1.6A左右,
维修过程:起初以为是显卡的问题,也没仔细量就加焊显卡,现象依旧,后来发现缺少显卡电压,点位图上U8501 DJ=CL<RT8202A>就没有工作,发件换上后亮机了,认为万事大吉了,装机后又不亮了,拆机检测又是缺词电压,又换此芯片但是依然。仔细检查发现15脚P-ATI-EN1.4V,认为是此信号低的缘故,在D8701处引P-1.1V-EN 3.3V到到15脚做他的开启信号,但不加电,不行。继续检查,发现U8501的16脚P-ATI-TON 2V,认为不正常将此电阻去下,去下后发现电阻一端下面有烧糊的痕迹,用10K电阻代之依然,16脚的电压是上升到14V,但还是一样。U8501右侧不远处是u8201,用的也是DJ=CL,测其16脚只有0.2V,相连电阻和u8501用的一样,测之有800多K,又将去下的电阻装上焊好,好了,电压出来电流跑到2安多显示正常,装机拷机正常,维修完毕。
总结:认为此机故障点最根本的就是u8501 16脚的电阻虚焊所致。检测观察要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