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楼主(2014-06-21):
机型现象:一联想Z470本加点不亮,0.30A左右,掉电。
维修过程:检测没有CPU供电,其他供电正常。查VR-ON没有,产生VRON的前提是HWPG3.3V正常 ,查HWPG只有1.3v不正常。一一断开产生HWPG的所有芯片,无果。
后又发现产生HWPG的3.3v上啦电压+3v只有1.3V,+3V是有PQ87产生的,PQ87一端有3VPCUG极却有3.3v,显然不正常,PQ87G极是有PQ76控制,PR152一端有13v电压,起初换PQ76 K72后显示一段时间,后来又恢复原样,又换PQ87,<N沟道>后长时间试机运行正常,此机维修完毕,究其原因是PQ87损坏所致。
7.  10.1 龙芯高科一HP511加电不亮,电流0.9多,拆机独立显卡,焊显卡后亮机,装机后又亮机掉电,后来干脆加电到0.19左右就掉电,测电感L550没有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是51511,以前遇到过51511坏的,将之换掉则可,加电开机正常。

网友:
的确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