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楼主(2014-06-21):
机型现象:联想Y450加电0.50多不亮,
维修过程:检测CPU电压,显卡电压都正常只是显卡发热快,检测PLTRST未出来,再检测+3v+5v只有0.90多,PQ7 G极只有1.95v,PQ7B极没有电压,C极与电阻PR97相连PR97一端有15v另一端只有1.95v,180K,用一个10K电阻代之去下PQ27插电待机电流0.30左右,开机正常,但只要一加上PQ27就加电掉电,开始认为是PQ27损坏所致,替换下PQ27<K72>现象依然,不用则行,想一想可能是所用电阻太小所致,用一个224K代之加上PQ27后开机正常。在开机四五分钟后电流又回到0.5多,故障回到起初。PR97与PQ27也不坏,是不是显卡造成的?热嘛,加焊显卡后长时间试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