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大神进来帮忙看看分析下这是哪里不好啊!

楼主(2014-06-21):
左面黑屏,右面正常,有时左面会有竖纹!

网友:
屏坏了  可能性很大

网友:
话说我昨天才搞坏一台显示器,那个屏电路板跟屏的连很容易就脱焊的,因为排线的问题,我前后就拆过那块板五六次这样子,刚开始故障是右边有块直直下来的阴影块,但是图像是可以正常显示,被拆过几次那个屏电路板后(其实就是把螺丝卸下,把板翻起来而已),阴影块又增加了一块,再拆,用酒精洗一下,结果两边都出现阴影,中间还有带蓝色的阴影条,这彻底杯具了,图像又是正常显示,就是有阴影,气死人。

网友:
我感觉像屏线,但是清过后 还是一样,手上又没有合适的替代,,,

网友:
重置一下试试     不过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呀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 点下屏看看 目测 像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幕坏了 可以换了

网友:
菜单如果也只出一半的话那就可以扔了。屏挂。菜单正常你就有救了。

网友:
这毛病好像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屏挂了,可以换了

网友:
屏坏了,你直接换个显示器吧

网友(2014-08-09):
面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