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ntel E40独显不开机,不加电通病BIOS

楼主(2014-06-21):
联想intel平台,I3,I5 E40独显不开机,不加电通病BIOS

E40主板有两个BIOS芯片,建议都要重新刷写

遇到联想的本本,无论什么问题,包括不开机,不加电,不显示,蓝屏,掉电等故障,一定要优先考虑BIOS,给电池放电,再动别的,切记!

联想E40 独显 EC.rar

联想E40 独显HM55 BIOS.rar

网友:
谢谢了。呵呵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不用谢,有资源一定要共同分享

网友:
好东西简单明了

网友:
要是标上芯片位置,那更好

网友:
这也太绝对了吧,东西是好东西

网友:
高手,历害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8-02):
下载一份一来试试,好了和大家分享

网友:
刚好碰到,下一个

网友:
这款BIOS通病?  都还没修到这款BIOS坏的

网友:
这个主板的ec在哪里

网友:
居然有这问题,,我现在才知道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这款机器不加点通常是BIOS,加电不显通常是显卡

网友A(2014-09-23):
这板是不是有两个BIOS啊。那一个是EC的, 那一个地南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是不是有两个BIOS啊。那一个是EC的, 那一个地南桥的啊?

带EC的是EC BIOS,不带EC的是主板BIOS,你下载下来后,看大小也知道呀

网友:
是这个么  我这有个点不亮 好像是显卡 试试先

网友(2014-11-03):
下载试试   有版号最好

网友:
现在的机器怎么都两个BIOS呀?

网友:
刚好需要,下载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