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不能PPPOE拨号

楼主(2014-06-21):
进192.168.1.1里面发现一直在正在连接中,客户家里有一台TP双天线的路由器和一台最近买的水星三根天线的路由器,两台都是不能自动拨号,接在LAN口当交换机可以拨号可以上网。奇怪的是我自己带去的一台水星双天线的又可以正常连接,客户家的2台路由器带到我店里来试都正常,固件也把它升级了。然后又拿去客户家里设置还是一样的问题,MCK也克隆了,恢复出厂设置好几回了还是这样。要是说账号密码不对那我手动拨号是可以连上的,网线什么的都测试没有问题,系统也还原了,大师点播下呀

网友A:
断一下猫的电源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一下猫的电源看看

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可能路由器不能保存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路由器不能保存数据

在我店里用是正常的

网友:
主要还是路由器有问题,这情况我也遇到过,换个路由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还原再试试,

网友:
这个还真说不清 我曾经遇到过磊科单线的在客户那不拨号 店里试一切正常 后来换了个TP单线的就好了

网友:
兼容性有问题,换个品牌

网友(2014-09-06):
不是说你的路由器可以吗,跟他换了

网友:
        你的是动态的.所以播号不行

网友(2014-12-04):
你好,磊科兼容性不太好,建议你换TP-LINK看看

网友D:
还用看吗IP地址冲突了

网友:
把另外2个无线地址改192.168.2.1        和     192.168.4.1   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E:
那么奇怪那就把猫坏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一下猫的电源看看

郑州妇科医院哪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郑州妇科医院哪家

网友:
宴会厅房管局后唐云涛

引用 网友B:
在我店里用是正常的

的是如份额为他人份额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用看吗IP地址冲突了

二万人如风我份额上广泛而供热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奇怪那就把猫坏掉吧

十二天惹他反感而国王阿不

网友:
好像路由器是不需要拨号的……直接就可以有连接。

网友(2015-01-07):
换猫 猫不行

网友:
是给运营商绑定MAC了吧

网友:
路由和猫的IP相同了,改路由IP。

网友:
路由器设置方面的问题!自动获取IP看看。

网友(2015-03-14):
把你的路由器销售出去就行了,可是品牌不一样吧,兼容的问题

网友:
问题好奇葩啊  我的路由不会拨号了  怎么治啊?换的话就保持沉默吧

网友(2015-04-21):
正常拨号才行

网友:
    路由自身兼容问题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宽带啊  运营商的问题也很有可能的

网友:
改下路由器WAN口 IP地址,设置下WAN口连接速度,  降低下 试试,看是不是ADSL到机房线路质量不好,跑高速“漂移”。  还不行就是  路由和 猫的 兼容问题,这个是存在的。

网友:
试一下MAC地址克隆

网友:
猫的网关跟路由器的网关有冲突吧。改下路由器的网关试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