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61 诊断卡显示00

楼主(2014-06-21):
七彩虹MCP68-61 诊断卡显示00测CPU供电 VTT 复位时钟都正常CPU换过不知道哪里问题请教大家谢谢
cpu

网友:
00应该是有能正常显示的了,楼主可以先加上独立显卡看看能不能显示。如果能显示,证明是VGA的问题。可对量VGA的红、绿、蓝、行、场信号,对应1、2、3、13、14脚,量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是开机就显示00,还是跑完代码最后显示00?

网友:
都正常就刷BIOS 不行再加桥

网友:
测试bios的1脚,CS片选有无跳变

网友:
开机就显示00的话,应该先查各供电电压,电压正常,,再查CPU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