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三无 正在搜索维修

楼主(2014-06-21):
机器客户描述,摔过,用了几天就这样了,
故障如图

如图,iPhone5 同样故障,调制解调器 空白,小4 卡在激活处
插SIM卡 是木有用的, 不读取SIM卡的

拆开, 打开图纸。 先看 三五 电压 测试点!

L42_RF 是图中 1.1V 属于正常电压, 我的机器实际测试为,。1.3V

1.3 要么是 基带U 损坏 或者是基带u 没有做好

由于我这个摔过 直接重新做了基带,故障解决!

没分了,各位看官 给加点分!

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好手艺  学习了

网友:
苹果换基带需要BGA工具吗?还是直接热风枪就可以?

网友(2014-07-21):
学习了。可是我看了很多图纸都是1.35v

网友:
高手,我的爱机也是摔坏了,自己换了套总成,可信号处显示无sim卡,是不是和你的问题一样呀

网友:
牛,学习了,我还没有修过手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