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351彩色复印机 故障

楼主(2014-06-21):
东芝351彩色复印机 打印出来的效果是一半有字  一半没有字      怎么解决

网友:
经检查和朋友帮忙,复印黑色文字和图片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复印彩色的东西就需要调整改成图片模式才能正常使用,而且复印第一张是正常的在复印第二章有变故障了  ,一会上图  ,同时有一个FC键闪烁,清除闪烁后再复印第一张又是好的,,,如此循环     判断是管理员设置出问题了    管理员密码忘记了  初始密码123456不能使用    正在寻求办法解决

网友:
故障图片

网友:
没遇上过。看看谁能解决。

网友:
载体换了看看 还不行就把激光组件拆出来用酒精棉花檫檫再装回去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内存问题     换了一条内存全部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