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500开机挡LOGO请大家研究一下

楼主(2014-06-21):
联想T500开机挡LOGO请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
难道没有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外设第一排出 现在的机器 变态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把所有外设都排除,再看看还一样不,还一样就拿风枪吹热南桥,看趁热会不会过去,如果会就加焊南桥

网友:
BIOS   南桥  显卡 时钟

网友:
bois或南桥研究个毛

网友(2014-11-05):
有碰过这情况,最后搞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先外设,后南桥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T400 遇到几例USB口短路卡LOGO的,T500很少修到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开机卡logo的独显板 这板子有通病吗

网友:
先bios  再一个一个拔外设吧   从pci开始

网友:
这问题首先排除外设,再干南桥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USB接口有没有问题,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机器USB接口坏了也会引起开机卡LOGE的
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