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11s笔记本不亮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4-06-21):
今天接到同行送修HP411S笔记本一台死活不过显卡 显卡不发出EDID读屏信号,显卡工作条件供电 时钟都正常 显卡加焊过还是老样子 诊断卡跑到45 46 停止 I5的CPU 求思路

网友A:
加焊不行就重植吧,你有没有打屏接口阻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不行就重植吧,你有没有打屏接口阻值啊?

所有阻值吗

网友B:
显卡重新直球试试

网友C:
重新掷球或者换新显卡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重新直球试试

i5的cpu坏了会不会造成不过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掷球或者换新显卡呗

i5的cpu坏了会不会造成不过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