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烧芯片SONY MBX-247

楼主(2014-06-21):
三五伏供电芯片六七脚相连会怎么样,如图:

上电瞬间芯片烧了,有个洞,原芯片型号是PM6686,换了ISL6236装上去,测量5V对地了,断开5V电感,5V只有3.8V,3V没有,烧5V,EC发烫,真是大意失荆州啊

网友(点评):
19V直接接5V去了。5V短路估计烧了一片

网友:
这个是要烧大片的啊。南桥EC

网友:
你爽了啊, 烧一大片, 要是有个隐秘的小电阻什么的, 你就更爽了

网友:
换上新芯片 通电前 必须要观察 确实焊接没有问题 再继续

网友:
恭喜恭喜 今天修一个mbx 252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做维修要细心,检查好再上电

网友:
跟什么连不好,你跟VIN连,不作不死的节奏,。。。。

网友:
真是作死的节奏,现在悔的肠子都青了

网友:
楼主悲剧啊,这下不只是EC烧了吧。

网友:
呵呵呵,有时候不注意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要注意

网友:
修机不细心,小心大意失主板!到时候客户找要赔板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