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0AAKX加电电机停转Help!!!

楼主(2014-06-21):
问题描述新手,如果大大感觉问题比较弱,见谅!!!)
1.自用硬盘,好多东西呢(基本无坏道[有些慢道...],就是盘子上电时间蛮久的).硬盘是放在硬盘盒内无缘无故坏的.
2.加电后电机自动停转[或者说是电机会重复加点一样咔咔几声后又重复](耳朵贴硬盘上听的),Bios识别为0.0GB.
3.大家参考下我发的图,那里需要更换.截图圈上,谢谢.
4.硬盘物理配置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触点都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点都黑了,,

额...这个板子好多地方都这样...

网友B:
能识别FLASH就是好的,查模块和头吧,具体问问搞数据恢复的吧,我只修盘,自己不要随便搞,要恢复数据的话要谨慎一点,恢复的希望还是挺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识别FLASH就是好的,查模块和头吧,具体问问搞数据恢复的吧,我只修盘,自己不要随便搞,要恢复数据的话 ...

问题我上电盘子不正常啊.系统里无法识别.

网友D:
就是所谓的敲盘,磁头坏了。另外看板子触点氧化严重,处理一下也许会有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所谓的敲盘,磁头坏了。另外看板子触点氧化严重,处理一下也许会有奇迹!

要真是磁头坏了我没那个环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我上电盘子不正常啊.系统里无法识别.

用WDR能识别吗?如果不能识别那就是固件坏了或者头坏了,祈祷是固件坏吧,否则就要做开盘喽

网友E:
氧化那里不是个问题,好多都这样的。这就是所谓的敲停,这样的盘一般修盘的都归类到完全坏的一类里。所以你想想是不是比较难解决呢?你最好找专业的数据恢复那里帮忙检查一下,自己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可能会越弄越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WDR能识别吗?如果不能识别那就是固件坏了或者头坏了,祈祷是固件坏吧,否则就要做开盘喽

WDR那里下?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氧化那里不是个问题,好多都这样的。这就是所谓的敲停,这样的盘一般修盘的都归类到完全坏的一类里。所以你 ...

软恢复我还是可以的,问题这种硬故障我很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C:
WDR那里下?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论坛里到处都有啊,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F:
先处理一下接触点,如果,还是一样敲,基本上是磁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处理一下接触点,如果,还是一样敲,基本上是磁头坏了。

还是罗大大的回复简洁明了,我明天拿酒精刷两下~~~

网友G:
先从电路板下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先从电路板下手吧。。。

你仔细看了我发的文字么?
而且是红色标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了我发的文字么?
而且是红色标注!

先从电路板着手没有错啊,难道你现在就想开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从电路板着手没有错啊,难道你现在就想开盘吗?

我压根就不会去想开盘的问题,因为我没有那种环境...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先处理一下接触点,如果,还是一样敲,基本上是磁头坏了。

很赞...清理好触点后可以正常识别了!我就说盘没大多问题,就是无缘无故不识别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很赞...清理好触点后可以正常识别了!我就说盘没大多问题,就是无缘无故不识别了.

恭喜,又可以小赚一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恭喜,又可以小赚一笔了。

都是你的功劳...话说...我怎么没想到刷几下...

网友:
小问题大毛病吧,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