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P35D2-A7 SE 怪问题

楼主(2014-06-21):
映泰TP35D2-A7 SE,大部分内存点不亮,跑54;有些可以点亮,但进系统就蓝屏。
很多块这样的板都是这样的问题,估计是通病来的,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4-6-22 10:33):
更正下:不会蓝屏,卡在>>>>>>一开始的这个进度条,连系统的初始化都过不了。

补充内容 (2014-6-22 18:03):
注意大部分内存点不亮,跑54,而且会滴、滴、滴的响;能点亮的内存卡在>>>>>>一开始的进度条。

网友:
马蛋,我这手上就有块和这款式差不多的,不定时掉电又没图纸。

网友:
估计还是内存模块的问题

网友:
检查工作条件

网友:
映泰一款G41的红色的一个通病我倒是知道,在用集显的时候你重装系统完解压完进桌面没几分钟就蓝屏的,或者根本就打不上显卡驱动的是北桥坏

网友A:
蓝屏的时候你看一下代码查一下是哪里出错,还有查内存的基准电压,蓝屏,内存的基准电压比较常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屏的时候你看一下代码查一下是哪里出错,还有查内存的基准电压,蓝屏,内存的基准电压比较常见~~~

之前是用PE试的,卡在>>>>>>一开始的这个进度条,以为装系统会蓝屏,昨晚看到你的提示,试下装系统蓝屏代码,没想到也是卡在>>>>>>进度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用PE试的,卡在>>>>>>一开始的这个进度条,以为装系统会蓝屏,昨晚看到你的提示,试下装系统蓝屏代 ...

声卡,声卡给拆了

网友B:
这个应该跟声卡没关系吧,是北桥跟内存方面的问题,因为原不用的好好的内存,现在跑54,而且滴、滴、滴的响,而这内存是没坏的,在别的机是可以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跟声卡没关系吧,是北桥跟内存方面的问题,因为原不用的好好的内存,现在跑54,而且滴、滴、滴的 ...

你不是说进度条卡死了么。

网友:
说的有点不明白,要是在滚动条那里卡住,就有点像映泰G31跟G41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进度条卡死了么。

大部分内存点不亮,跑54,而且会滴、滴、滴的响;能点亮的内存卡在>>>>>>一开始的进度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