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显示器雷击后修复失败。

楼主(2014-06-21):
图片红圈的芯片apw7331被击鼓包,更换后还是不能开机。现在测量黄圈内中间脚为19V,右脚GND,左脚应该是输出吧?电压为0V。这个三极管应该是稳压管类的吧?型号为UMT 0110 13K019,没有查到相关资料。请教这管的作用,或可以用什么其它型号代换吗?

网友A:
这个是LED驱动芯片 还是转5V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LED驱动芯片 还是转5V的芯片

楼主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吗?

网友:
左脚是控制及啊  是个N沟道大功率MOS管  你用小功率的不行

网友:
应该输出一个3.3或者1.8V的少不了

网友:
是个MOS管,你没见开关管的D极接的电感吗?左边脚应是G极,这是个DC-DC转换电路。由开关管的D极连着电感L100跟肖特基二极管D100可知,这应是个升压电路,是将19V电压进行升压为LED提供电能的。

说的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估计是主芯片挂了。。

网友B:
难道主芯片被击坏了,旁边的8脚rom也阵亡了?刷下程序能好不?

网友:
先看电路架构 升压电路 (Inductive-Boost DC-DC Converters)

再看实际电路接法

所以这应该是背光LED升压驱动电路

一般背光要亮必须主控电路先启动 程序正常后背光再点亮

应该先检查主控板附近的电容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有3.3V 2.5V 1.8V等)

而这个应该是APW7133产生的

不知更换IC后这些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主芯片被击坏了,旁边的8脚rom也阵亡了?刷下程序能好不?

机器送走了,谢谢大家。

网友:
可惜了,换升压Ic后,南辕北辙了,到手的银子也飞走了。

这是一块恒流升压电路和驱动一体的板子。板子的左边是恒流升压电路,右边是驱动电路。不开机修开机电路部分,查升压没用的,开机暗屏看升压这块。

网友:
LED还没修过,,要是论坛有这方面的教程就好了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故障可以直接换LED套装件

网友(点评):
最主要的是现在的显示器都讲超薄,通用板能放下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