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清华同方显示器上电烧保险

楼主(2014-06-21):
前几天收到一台清华同方显示器23寸的,说是刚用了半年,看生产日期是2010年产的,上电测试,没有任何反应,于是拆机检查!
测一下保险管断了!查了下整流桥!好的!心中暗喜,,莫非只是烧了保险,于是换了新保险,上电,只听“通的一声,并附带一绥白烟……,又烧了……!对于我这样的小白来讲两个字:头痛!

来张全家福:

损坏的原件:

于是乎在坛子里发了求助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5933-1-1.html,许多大师帮我解决问题【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经过不懈努力,反复思想,不断学习,终于解决了……原来都是粗心惹得祸……
原来测整流桥时,以为是好的:

就没有管直接上保险,结果……
后来经过坛子里高手指点才发现问题所在:

中间的两脚用二极管档测也有数值!如果不细心不容易发现!所以修理是个细心活

网友A:
中间两个引脚怎么可能有数值?

网友:
一般都不测中间两脚

网友:
楼主粗心大意了,整流桥每两个脚都不能响,否则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两个引脚怎么可能有数值?

只有坏了才有这样……,我都查了几天才查出来……

网友(点评):
中间两个引脚有数值,应该是证明坏了

网友:
一般烧保险的。。 整流桥基本都烧坏。。。

网友B:
还有个坏的元件,是不是负热敏电阻来的???

网友:
开关变压器 就 那几个料  很快就可以 换好 只要火牛没有问题就 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坏的元件,是不是负热敏电阻来的???

应该是压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坏的元件,是不是负热敏电阻来的???

是负温度系数电阻!

网友:
热敏电阻

网友C:
测开关管正常的话一般烧保险为整流桥烧,那个温後电阻坏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开关管正常的话一般烧保险为整流桥烧,那个温後电阻坏的少,

嗯,上面有个小洞了,还可以用,保险起见还是换了……!不差钱!!

网友:
先串只灯泡进去,免得二次损坏。

网友:
国产机器就是不给力。。

网友:
楼主可以详细说下桥堆的好坏测法不?

网友:
新手  路过  学习  哥不是传说

网友:
遇到烧保险的情况,一般都是接个灯泡上去,免得烧其他地方。。。师傅教的

网友:
一般保险挂掉的而且还查不到后面短路的、一般就是先要挂上灯泡试下、避免有时间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