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1-TVM/S雷击,可开机,复位灯不亮

楼主(2014-06-21):
求高手指点呀,已拆了网卡,复位灯还是不亮,这板是单桥的,是不是不桥也坏了,这桥型号是
        nvidia
49N3BY   1049A3
R4R000.SOP
NF-6100-430-N-A3
要是桥坏,这桥怎么代换

网友A:
有这样发贴的真是的,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发贴的真是的,量了

所有供电都正常,无时钟,无复位

网友:
按照时序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