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总线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21):
主板型号映泰A770E3
首先,插诊断卡。不跑马。复位灯一亮就灭了。证明复位正常。我郁闷咧。复位都出了还不跑马。什么情况。
刚开始没头绪,到处查供电时钟复位。因为刚买的诊断卡。还不太习惯用。还是去查查的比较好。
结果都正常。郁闷中。
反复查啊查,结果在内存负载上查到了问题所在。DDR3的内存 系统总线电压0V 。没拍照
由于刚入门不久流程还不太熟悉。应该是漏了没查,
好在徐总给了份图纸,查了一下内存总线,找到内存总线由一个2.2K排阻上拉得到3.3V 量了排阻 前段3.3V正常。后端0V
在线测电阻。标准的2.2K。那肯定是后面短路把这个电压给拉低了
查图得知。这个总线电压还分给了很多芯片。南桥啊,CPU的PWM芯片啊,网卡啊。
啊 网卡。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最近打雷是不是把网卡打坏了。
于是,把网卡拆下在上电测试总线恢复3.3V,上U 内存。成功跑马。板子修复了。

补充:测量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千万别漏掉什么,这个板子使我印象深刻,中间还用打值卡打过值。这样太浪费时间了。还想过刷BIOS来的。当时编程器还在路上。所以没刷成 就修好了。呵呵

献上图纸

网友(2014-07-22):
~~这几天一在修自己给留下的不良板,有图纸的还好,没图纸的板把人整的够呛 呵呵

网友(2014-06-21):
最近打雷 网卡坏的特别多啊

网友A:
支有没有摸过网卡有没有发热,有很多网卡坏了都会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有没有摸过网卡有没有发热,有很多网卡坏了都会发烫的

网卡不烫。要是烫的话。不量总线我都会去拆掉

网友:
摸的话应该会发烫

网友B:
分析得很详细啊。。。 迅维学员的基础就是好。。

网友:
 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这水灌得。。。。。 小心被扣分

网友:
最近几天天天打雷天天有生意

网友:
   呵呵  映泰难修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得很详细啊。。。 迅维学员的基础就是好。。

我是41期的学生,才上了几天课呢

网友(点评):
哦。。这么好。。上了几天课就这么好的分析能力。

网友C:
我们一般是摸的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是摸的网卡芯片

网卡不烫,一般网卡烫估计是供电脚对地短路所致。这是信号脚。因为电流比较小。所以摸着根本就没有烫的感觉

网友:
分析得很好,支持下

网友D:
看来有图纸就是好!没图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有图纸就是好!没图就惨了

没图就跑线啊。连到什么外设就拆什么。 拆完都不行 。那肯定是桥挂了

网友:
你这个是零件位置图,不是线路图,能传下电路图么

网友:
有时候第一时间拆网卡可是最后不是网卡,心都碎了

网友(2014-07-21):
能修好也算积累经验了

网友:
摸摸网卡发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