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大小写灯闪四下

楼主(2014-06-21):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4416的机器,电流有跳变停在1.8A左右不显示,并且大小写灯闪四下。我问同行有没有修到这种情况,同行说没修到这故障,还说这机器北桥爱虚焊。立马上BGA加焊,加焊后上电测试故障依旧。看到现象依旧我马上停下来了,把板子放到一边自己再琢磨琢磨。过了一会,有思路了,如果北桥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不跑码啊,那么问题就在显卡了。果断上GBA加焊显卡,测试故障依旧啊。心想难道显卡挂了,只好拆下显卡,换了个新的上去。上电测试,电流完美跳变显示了。希望这篇帖子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HP 电脑,看灯闪,一闪CPU,二闪BIOS,三闪内存,四闪显卡

网友(2014-11-15):
看电流也知道,如果1.1a左右,那种很大可能是北桥,如果1.5a以上,很大可能是显卡,风枪一吹就知道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