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进度完后但还没进入安装界面,跳出英文求解决

楼主(2014-06-21):
我有一硬盘,系统用XPGhost后(就是ghost进度条完后重启还没进入装的阶段,就黑屏显示英文),显示的是“remove disks or other media,press any key to restart”按任意键后出现“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n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重复按,交替出现该两句英文,如何解决?

网友A:
他叫你选择启动的设备,意思就是他不能启动,说明你的系统没做好

网友B:
取出光碟选择设置硬盘启动

网友C:
没找到活动分区,你把C盘那个分区激活就行了 。楼上的也不要乱指点了,系统怎么会没做好呢。是没有激活所以不引导而已。

正解

网友:
硬盘格式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叫你选择启动的设备,意思就是他不能启动,说明你的系统没做好

没说到点上吧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活动分区,你把C盘那个分区激活就行了 。楼上的也不要乱指点了,系统怎么会没做好呢。是没有激活所以 ...

真的是这么简单吗?明天就去试下,先谢。

网友:
?没说清楚。

网友D:
一个系统,如果,排除硬盘的问题,就是GHOST的系统文件,或者活动分区什么的。一个一个排除吧

网友E:
是不是活动分区没有激活啊。。 用DISKGEN进去看看分区

网友F:
是绿盘吗?硬盘有没有维修过?如果维修过的就是没有修好,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出光碟选择设置硬盘启动

没有光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系统,如果,排除硬盘的问题,就是GHOST的系统文件,或者活动分区什么的。一个一个排除吧

感谢罗工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活动分区没有激活啊。。 用DISKGEN进去看看分区

看过不是的亲。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绿盘吗?硬盘有没有维修过?如果维修过的就是没有修好,我遇到过。

感谢回复,不是的。

网友B:
没有光驱的就看看分区问题吧,是不是主分区没激活,还是就是硬盘是固体盘还是机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光驱的就看看分区问题吧,是不是主分区没激活,还是就是硬盘是固体盘还是机械盘,

已经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
重建一下分区表,把硬盘设启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