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老機ibm t22 cpu溫度很高怎麼辦

楼主(2014-06-21):
機P3 1G   內存512
用魯大師測CPU溫度,待機約50度,瀏覽網頁75-90度,看視頻80-90度,有時甚至會自動關機
已清潔風扇,都是這樣,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换硅脂啊  给风扇加油  看看转速正常否  用软件调节一下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硅脂啊  给风扇加油  看看转速正常否  用软件调节一下转速

謝謝
CPU原廠用導熱膠墊, 不用膠墊,塗硅脂,開機幾十秒就關機

网友:
t22 CPU 是1G,為何在電腦內容得499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