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驰主板,要点一会才能开机

楼主(2014-06-21):
今天换下来一块鑫驰775  DDR1的主板。故障现像是不跑码。
测各路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CPU假负载上的各路信号也正常
带灯测试座也没发现问题。内存打值卡打值也没发现问题。坐在一边发呆。
主机点着。CPU风扇放的不太正,温度过高倒至掉电了。我用镊子触发
了一下。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跑码了,且亮机了。断电后,再触
发再一路小跑亮机。那个开心。开心过程中板子没通电。开心了
几分钟,再试一下,发现不跑码了,一盆冷水迎面而来。再继
续点吧。点了几分钟后,断电重启又跑码了。经过多次测试,发
现要让主板热热身,断电后再触发,百分百可以跑码。不热身打
死不跑码,求解?

网友:
这种应该是电容漏电了吧。以前修过很多ATX电源。客户说插上电源线 10来分钟才可以开机。 拆开一看 。电容鼓包了。

网友:
正如二楼所说,有可能就是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不太懂,还是等待大神帮帮你把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A:
换个南桥的晶振试下。。

网友:
内存更换下  内存OK干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南桥的晶振试下。。

可以触发,只是不跑码

网友:
可能哪个电解电容老化了

网友:
换电容不得

网友B:
换电容,检查电容不得是否漏电

网友:
电容最不好测量好坏,遇到这就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检查电容不得是否漏电

换那些电容呢

网友:
用万用表测

网友:
建议先换CPU供电周边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