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冠微govo 97BM 灯不亮

楼主(2014-06-22):
       家里有一台冠微govo  97BM 显示器很久没用了,几个星期前拿出来试下发现屏幕上有白线条还会上下抖动闪 因为用不着就没去管它。前天姐姐说要用拿出来发现显示灯都不亮了,拆开测量了电源有12V 、5V输出,按键板测量了也没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LED高压条场管短路,换高压条,

开机时钟复位 -2 不懂不要乱说,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