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Z570 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4-06-22):
公司送修说开不了机,接电发现大短路。拆机仔细看PU4405表面已经烧坏。(图里已经下掉4405)

下掉4405测量铁MOS的 G对地0,看来MOS报销了,下MOS测量330电容对地0.下掉330正常对地了。换 个330和两个铁MOS上电摸6131发烫

换6131后正常,上U(I5二代)不亮,怀疑烧坏,换测试U后OK.

网友:
昨天修了个B470e,也是大短,一组CPU供电烧了,铁壳MOS管真的容易坏。万幸的是CPU没烧挂,想用普通MOS改,改不好老烧坏,最后还是用新的铁壳MOS管。

网友:
看来坐到沙发了   联想的这种机子已经无语了  不过也是维修的财路

网友:
修这样的机可以   也不复杂  不要分析电路  换了就收钱

网友:
cpu供电坏了,u也坏了,这点要多少钱啊,,

网友:
捡钱的维修啊

网友:
哥们又赚了

网友:
这管子坏了  故障现象也是挺多。

网友:
铁管坏,电源芯片一般也就坏了!

网友:
有查过引起的原因不、不然返修

网友:
铁管,有时坏了,连CPU都坏

网友:
坏U的还真多!

网友:
我有个B570大短的,也是小铁盒问题,大短排除了不出CPU电压,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CPU也换了,没辙了

网友:
这机器上管短了,坏u的机率蛮高的

网友:
铁壳MOS也太爱坏了。记得看过铁壳MOS刚出时的文章说什么扇热性能好较普通MOS耐用,我看还不如普通MOS,普通MOS坏了还好换呢。

网友:
这种机器遇到类似的好多台都是CPU一起坏哦

网友(2015-02-28):
手里有一台B570 短路 换了一个A1 后,CPU两个电感电压不一样,开机不显示 多次测试后 大短了,乌龟壳场馆没有坏 还没有找到哪里短路

网友:
这个是能修 但是不稳定 铁壳的垃圾管

网友:
凡是铁壳管的机器,如果管子击穿过了,应该连管理芯片一起换新,有时候CPU也被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