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台电脑要怎么修?

楼主(2014-06-22):
我的电脑是yeston的,集成显卡。经常开机就蓝屏,有时开两三次可以开机,但是工作几分钟又蓝屏。我有一块独立显卡,插上去就可以顺利开机并且可以长时间工作不蓝屏,说明是集成显卡的问题导致主机蓝屏死机。问题是这块独立显卡也是有问题的---花屏,但有时又不花能工作很长时间。更有趣的是插上独立显卡工作一段时间再拔掉,这时集成显卡也能正常工作了,能顺利开机工作一段时间,独立显卡插上工作的时间越长,那么集成显卡正常工作的时间也越长。我想修一下这块独立显卡,不知如何修?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啊,修下北桥试试吧

网友:
维修的意义在于专研 反正自己的东西 先自己论坛里了解下大致问题的所在 自己在动手全当学习经验啦。

网友:
更换个CPU在热北桥啊

网友:
去讯维实地吧!!!老徐教你怎么修!!!!

网友:
还是换条内存试试。。说不定能别的敌情发现

网友:
重买个吧。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加焊下试下 ,自己电脑,研究研究.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A:
本人修家电的,电脑比较菜。请问什么是北桥啊?

网友:
北桥坏的面大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修家电的,电脑比较菜。请问什么是北桥啊?

上北下南··USB 网卡·声卡在左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北下南··USB 网卡·声卡在左边

上面有散热片

网友:
这样说的话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空焊的几率比较大啊。显卡花屏的话主芯片有问题的比较多的。

网友:
集显是公享内存的 内存不良引起的,可以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教。这两天没有插独立显卡,每天看两三小时的视频也没有出现蓝屏。好奇怪!

网友:
直接上BGA干桥

网友:
你这故障很难确定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最好用排除法一个一个排除下。。

网友:
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昨天我用手轻轻摇了一下北桥散热片故障就出现了。请问加焊北桥芯片是不是用热风枪吹一下啊?

网友:
独立显卡可以是芯片有空焊吧。。或者是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