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显示器电压正常,无反应~~~

楼主(2014-06-22):
一台LG 的显示器通电无反应,拆机测12V,5V,正常,就更换了驱动板测试,结果故障依旧,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求高手指教,
板号AIP1022  REV 芯片是OZL68GN

网友:
是LCD的吗?是的话断开12V高压供电,看看能不能开机。能的话修高压部分或挂高压条解决。

网友A:
换开关,把所有按键都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开关,把所有按键都换掉!

不插开关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开关也这样。。。

是不是需要按开关开机呀?按键上有电吗?

网友C:
通电看看电压还在不

网友:
可能负载带不动。或者驱动板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电看看电压还在不

电压稳定,一直都在,按键板在通电的瞬间会亮一下但会极快的熄灭,按键板上电压只有0.1V左右,像是那里保护了。

网友D:
如果测量找不出故障,一个笨办法。用全套通用板点屏,不正常,屏问题。正常,通用电源板+原机驱动板点屏,正常,故障在电源板,不正常,用原机电源板+通用驱动板点屏,正常,故障在驱动板(含按键板),如果还不正常,原机电源板驱动板都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测量找不出故障,一个笨办法。用全套通用板点屏,不正常,屏问题。正常,通用电源板+原机驱动板点屏, ...

谢谢您的方法,已经确认为电源搬坏了,谢谢!也感谢各位的帮助,万分感谢!继续修电源板!看来输出电压正常不能认为电源搬是好的,应该是OZL68GN搞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