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源维修后屏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4-06-22):
今天修了一台杂牌子液晶,烧电源管的,换了桥堆、启动电阻、7575IC、电源管原是8N60的,因手头上没有,就用K2645代替,修好后5V、14V电压都正常了,但开机屏闪一闪一闪的,以为高压板有,断开高压供电,外接高压板,还是同故障,把外接高压板供电用另外的电源供电就正常,感觉带不动,还有什么没查到呢。。。。

网友:
把一次电源大电容换了试试呢!你换的那个启动电阻,阻值跟原来的一样吗?

网友:
不回是电容不行了吧

网友:
5V呢有没有跳变

网友:
这种一般是带负载不够

网友:
仔细测量一下PWM芯片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

网友A:
跟启动电阻没什么关系吧,原来的启动电阻是橙、蓝、银、金,应是0.36欧,我现在用灰、红、银、金,应是0.62欧代换。 还有7575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7575必须换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启动电阻没什么关系吧,原来的启动电阻是橙、蓝、银、金,应是0.36欧,我现在用灰、红、银、金,应是0.62 ...

0.36? 这个好像不能随意改阻值吧 你用2个0。62的并联替换下, ,你的问题应是过流保护电路启动。  就是过流保护电路的采样电阻 变大了 呵呵

网友:
查电源芯片

网友:
LZ电流取样电阻不能换那么大,尽量用功率和阻值一样的,没有一样的用稍小些比如0.33的不可用大的

网友:
上个维客说得对

网友:
把电源初级的50V100UF的电容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启动电阻没什么关系吧,原来的启动电阻是橙、蓝、银、金,应是0.36欧,我现在用灰、红、银、金,应是0.62 ...

启动电阻指的是一段接+300另一段接到PWM的启动脚 这个电阻一般都K欧级别 0.36应该是MOS 的过流检测电阻

网友:
换电源板吧 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