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DG43NB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6-22):
主板cpu风扇电压在跳变 南桥1117输入电压3.3V在跳变 现在发现主板24针 12针3.3V和23针5V对地没有回路 想问下13针3.3V和23针5V为那个元器件供电 怎么跑线?拆了主板24针插口 发现13针和23针根本就没有线跑出来 懵了  给个思路吧大神们。。。。。

网友A:
电压跳变,一般测电容,看有没有发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跳变,一般测电容,看有没有发热的。

怀疑下级一个贴片三脚的稳压管 型号12w  用什么替换啊?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
12w不是稳压器 应该是个MOS管 1117输入应该是5V  输出是3.3V  先拆1117再上电看输入是多少 要是低就顺线往前查

网友B:
楼主没必要拆下24插座呀!用表测不就行了吗?再说主板24脚插座中的3.3V.5V,12V都是相通的。

网友C:
下次不用拆24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必要拆下24插座呀!用表测不就行了吗?再说主板24脚插座中的3.3V.5V,12V都是相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次不用拆24插座

哦想问下芯片标有12W  图片的是贴片三极管?还是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想问下芯片标有12W  图片的是贴片三极管?还是稳压管?

没查到12W的资料,看看板上标注的编号,三极管是QXX,二极管是DXX,稳压二极管是ZDXX。

网友:
电压跳变的话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的。

网友:
你那烧得这么黑,就不怀疑一下,是不是断线吗?

网友:
这个仔细点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