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772000显卡上面有几个电容是0欧对吗

楼主(2014-06-22):
我一台DELL N4010的机器机器显卡是216-077200,机器开机电流很正常,听到机器开机的声音屏幕无显示我把显卡拆下来测试了一下发现上面有几个电容是0欧不知道是否正常各位大仙们分享一下

网友A:
你的芯片型号没写对吧,这个机器好像是小卡哦,不是000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芯片型号没写对吧,这个机器好像是小卡哦,不是000哦

人家人证物证都在,这个型号没写错,错的是你,不要说好像。

网友:
楼主果断换掉显卡,取下来测量不能为0

网友:
这IC很贵,要135,还不知道有没有新的。

网友:
不对 这个芯片号贵的

网友:
外接显吗  有两三个为0也很正常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拆下来量阻值应该很大

网友:
拆下来是00的肯定坏了

网友:
这是正常的,这种显卡的阻值的确是非常小的

网友:
对啊,一般都只有这么大~!

网友:
显卡阻值一般都很小的

网友:
显卡的阻值应该是很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