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都进来说说

楼主(2014-06-22):
装系统,U盘忘了取了,修电脑检测卡忘了拔了,有啥高招没

网友A:
如果是上门修的可以找回来的  之前肯定和客户有电话联系的

如果客户是个妹子就爽可哦 之前我就遇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上门修的可以找回来的  之前肯定和客户有电话联系的

如果客户是个妹子就爽可哦 之前我就遇到一个

问题不是上门啊,也不是妹子

网友:
以前丢个系统优盘,有电话,说送过来,从此以后再也没来过

网友:
只能下次注意了

网友:
上门找顾客要吧···········找不到顾客的话 那就当丢了吧,还好现在U盘便宜

网友:
U盘没丢过,做过系统习惯性就拔掉了!检测卡丢了十几个,现在是用线绑起来了固定住位置,几个月了没再丢过检测卡!说来给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