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修复两台HKC显示器

楼主(2014-06-22):
    同行拿来的两台显示器,两台都是HKC的。
       一、HKC T2208显示器         故障:不通电
   拆机后,简单测量下易损件,没有短路的,然后,通电测量电压板电压,12V只有5V,5V只有1.8V,明显电压偏低      。先把高压板跳线断开 ,看看是不是后级把电压拉低了,断开了,测电压还是那样。那肯定是PWM芯片出问题了,这个板用的六脚的PWM芯片,由于没料,用迅维的电源模块改一下。改好后,测量电压,12V,5V已恢复正常。改好后的图片   ,显示器修复
   二、HKC S988A显示器       故障:闪屏(花面模糊带竖线)
拆机后,测量电源板和驱动板电压都正常,怀疑屏线有问题,更换屏线后无果。用通用套板点屏,故障依旧,这下确定是屏的问题。拆开逻辑板,往屏主芯片和升压芯片加焊膏,直接风枪加焊。通电试机,故障修复。
~~~~~~~~~~~~~~~~~~~~~~~~~~~~~~~~~~~~~~~~~~~~~~~~~~~~~~~~~~~~~~~~~~~~~~

网友:
厉害厉害!请教楼主那个电源模块改的是怎么回事第一次

网友:
通用模块大多数还是可以通用的,,有些还是不行,的。。不过不可否认,这个发明太好了

网友A:
这个东西跟 改装高压条一样,临时使用还差不多。回头率很高。

zp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跟 改装高压条一样,临时使用还差不多。回头率很高。

去年修的显示器,也用这个改过,找现在还没回来呢

网友(点评):
这情况我一般是X宝买个板子换了。。修的和蜈蚣一样有点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年修的显示器,也用这个改过,找现在还没回来呢

不是客户还没有回来,而是烂了客户不再找你了。。尽量还是少用这样的改装,修不了换版也不贵。

zpz

网友C:
这个模块真心的不行,我用过几次,输出电压不稳定,带19的还行,大点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只是我恐怕学不来,因为换通用板会快得多!

网友:
我都不改电源,都是换版

网友:
这种方法我还没试过

网友:
楼主运气好,花屏的那个不是芯片坏只是虚焊。

网友:
没用过那通用PWM模块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D:
高压板跳线断开,这个跳线一般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不知道模块稳定不?

网友:
换个电源板才2—30元哦,这样也放心交给客户吗?

网友:
转到钱财是王道

网友:
加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意外的效果

网友:
有时候返修  会让客户对你失去信任

网友:
姐不下,姐给你捧场

网友:
你们换电源板,要在X宝上搜索一个型号的买吗?那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2014-07-23):
为什么我用模块就从来都不好使,总是带不动负载呢?

zpz

网友E:
很好的学习帖,可惜不能评分了,当时怎么大家都不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学习帖,可惜不能评分了,当时怎么大家都不加分啊!!

真用功,这么晚还在看贴!

网友:
通用模块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真心的不行,我用过几次,输出电压不稳定,带19的还行,大点就不行了。

发了5个  第一个是坏的
第二个当时没事,过了几天客户来拿,光耦又坏了。
换了客户拿走了。
过几天又坏了,还是输出不稳定。
直接改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修的显示器,也用这个改过,找现在还没回来呢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的啊,应该是逻辑板上2个芯片空焊了,换板是要连屏一起换的,客户未必就会接受

网友:
HKC的板子比较好修,个人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板跳线断开,这个跳线一般在什么位置啊?

这个位置不固定的啊 ,要沿着12v往高压部分跑就会看见。

网友:
不知返修率高否?

网友:
要我就不会那么麻烦

网友:
不错嘛 很感谢啊

网友(2014-08-25):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跟 改装高压条一样,临时使用还差不多。回头率很高。

我改过10几个了,没有一个回来过。这东西发热量极低。其实这个东西有通用电源高压板所不具备的很多优点:成本低,修复快(应急),省位置。通用板和原板一点都不一样,固定很麻烦,还要改线、飞线等,极少用。芯片炸裂时最喜欢用电源模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客户还没有回来,而是烂了客户不再找你了。。尽量还是少用这样的改装,修不了换版也不贵。

我都是修同行的,同行一直在我这儿修,一直没有因为这个返修的。

网友F:
好多时候换板也很便宜
zhx65257855
换板倒是不贵,但是有的显示器有那种铁的屏蔽罩,改板装都不好装,还得改装一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多时候换板也很便宜
换板倒是不贵,但是有的显示器有那种铁的屏蔽罩,改板装都不好装,还得改装一下。

网友:
高手,网上有卖那种芯片的,我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