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 短路

楼主(2014-06-22):
问一下 短路对地阻值是0了 烧不了怎么办 0.6的电压 电流就5A了 要怎么处理

网友A:
板里面短了吧,上次有个dv2000 ,1.05短全拆光还这样

网友B:
这种不好弄,只能拆,一般是电容坏,先拆大,后拆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里面短了吧,上次有个dv2000 ,1.05短全拆光还这样

不知道啊 所以才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好弄,只能拆,一般是电容坏,先拆大,后拆小的。

烧鸡 摸板 一大片全热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是烧不出来的,只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