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缺电压又不掉电速修(附上电路图)

楼主(2014-06-22):
时间:6月21日
地点:当然是维修档口里了
人物:维修小小白(我)
事件起因两个星期前,一台联想G475AX(AMD的)同行拿过来换键盘,同事接的,换好后不亮机了,貌似不跑U......整了半天最后加焊CPU显示了,同事怕再出问题就迅速交机了,同时还跟同行说主板是有问题的,(不就换个键盘嘛,居然不亮机了,搞得郁闷死)只收了换键盘的钱,估计这台机应该还会回来的,这不6月21号就回来了,由于星期六比较忙就丢一边了....
维修过程:忙乎了一天,终于得闲下来了,嗯.....看看时间距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把G475AX通电,看看电流....待机0.03正常,按下开关,电流直接飙上1.29然后降到0.9又降到0.8再降到0.76又上升到0.81不动了,(嘎嘎这不是不过内存嘛,暗喜~~)关机把内存换个槽子,满怀期待开机.....故障依旧。。。。
额.....那拆吧.....迅速把机子拆开,嗯板号LA-6755P(神机哦),迅速测量各大电感木有短路,(这里差点就走弯路呢,因为上次同事是加焊CPU就能显示了,差点就上BGA台了)习惯性的,就上电测量各大电感的电压,首先量CPU供电,哇塞有电压1.15V呢,1.2V也有了,1.8V也有了,3.3V,5V也有了,唯独1.5V内存供电木有(嘎嘎小样逮到你了吧,缺电压仁宝的板子居然不掉电,还能上电到差点亮机的电流),再次通电木有瞬间1.5V,一直为零,排除后级故障, 那只能是供电芯片PU601或者上下管有问题了,测量上下管没问题,供电芯片是RT8209, 第一脚EN开启有3.3V,第四脚VDD供电3.02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5V),第十脚VDDP 5V正常,查电路图发现第四脚是连接PR607 (100欧姆)由+5VALW上拉(由于此板电阻和电容没位置号电阻不好找),那就跑跑电路呗,第四脚出来后跑板背面去了,直接到背面同样的位置查看,发现有一个电容和一个101的电阻(100欧姆),看来就是你了, 万用表一量第四脚和电阻通的,再次上电测量,发现电阻一端有5V,另一端和第四脚相连只有3.02V(不正常),看来是供电芯片内部不良,手上刚好有块料板,找来换上,等冷却了,装上屏幕,电流还是那个电流,但是屏幕亮了(看我写得这么多字,维修前后其实也就两三分钟的事情),OK,装好机 ~下班。哦还没报价呢......明天再报了....
维修总结:维修还是得细心,按正常的步骤来维修,有些妖怪机上电电流看上去挺正常的,一经测量还是缺了一个电压,幸好是习惯使然测量了一遍,要不然就去搞CPU去了.......
第一次发维修贴,请大家多多关照,其实修了很多机子了,都木有时间分享给大家,以后有空就发帖给大家分享~
联想G475AX-PAWGC_D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3
这个板子 少供电 无短路 其供电芯片PG没有相与 不掉电也正常

网友A:
思路好,高手啊,还好仔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好,高手啊,还好仔细点

刚刚图片图纸一直上传不了,现在都传好了,第一次发维修贴呵呵~维修的确要细心~一起加油~

网友B:
楼主说的不错,我前两天修的CQ36也是的,电流都跳变了最后测量竟然独显电压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不错,我前两天修的CQ36也是的,电流都跳变了最后测量竟然独显电压不出。

是的,维修千万不能冲动呵呵~要细心~一起加油~

网友C:
上一回,加焊一下又亮机,会不会是内存供电芯片虚焊所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一回,加焊一下又亮机,会不会是内存供电芯片虚焊所致呢

上回,应该是内存供电芯片已经不良了,又撑了两个星期才回来,但是不是我接手的,我那同事不会电路,都只会修的通病~这次差点被误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啊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呵呵~多多发帖共同进步

网友:
好思路  学习了 经验也会误导人

网友D:
分析得很有道理,维修少不了要细心测量。我还以为101的电阻坏了呢。

网友:
这种问题也能打出来,厉害

网友:
维修思路好 细心!

网友E:
细心的楼主啊 要换是我 电流都这么高了 我肯定就不测电压了

网友:
两百块到手了

网友F:
现在利润都有点低,以前 500以上修,,现在,,200左右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难修,楼主的维修技术不错。

网友G:
看来拿到板子,不管电流上到多少,还是要打打电感阻值和电压啊

网友:
比我第一次发帖写得好

网友H:
思路清晰有大师风范

网友:
新手学习   泪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析得很有道理,维修少不了要细心测量。我还以为101的电阻坏了呢。

是供电芯片内部不良拉低了PR601电阻一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拿到板子,不管电流上到多少,还是要打打电感阻值和电压啊

是的,就是要养成这种习惯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细心的楼主啊 要换是我 电流都这么高了 我肯定就不测电压了

我老板也是个大师傅,他也没想到会是缺电压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思路清晰有大师风范

呵呵,还要好好的努力,我3月1号进军笔记本维修行业,之前自学了一段时间,没有实践平台,进来13天就上手独立维修了,经验还是没有积累够呢~感谢我老板给我提供的实践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还要好好的努力,我3月1号进军笔记本维修行业,之前自学了一段时间,没有实践平台,进来13天就上手 ...

三个月时间就有这水平了,维修行业又出一位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利润都有点低,以前 500以上修,,现在,,200左右

有二百也不错了,我这还没呢.....

网友:
不是应该掉电吗

网友:
可以多发些帖子,与大家交流下嘛

网友:
楼主高手啊,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