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T的新款的PCB夹具和老款的是否通用,如果通用换一套多少钱?

楼主(2014-06-22):
280T的新款的PCB夹具和老款的是否通用,如果通用换一套多少钱?

网友:
你好,需要哪些夹具,什么时候购买的机器呢?可以加我QQ联系2421399642

网友A(2014-07-23):
联系了也无用,最后客服都不了了知了,问了都不回复了,就这样的客户,能不能更换好坏也得吭一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系了也无用,最后客服都不了了知了,问了都不回复了,就这样的客户,能不能更换好坏也得吭一声

请问你是和哪个客服联系的   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和哪个客服联系的   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

没有问题了,我就是想更换280T上的一套支架,看到新机器上的不错,想把我的机器上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了,我就是想更换280T上的一套支架,看到新机器上的不错,想把我的机器上更换

可以更换  但是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看具体要哪些  然后和我们联系